控制变压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8-04-23):
大家都知道.一般井道里的照明电源是控制变压器输出的 : 220v/24v

在接进线电源,一般都是220V的. 但是现在要接380V的.应该怎么接?没有标注

它有3个进线桩头分别是: 0.  1 .  2     .0和1是接220V.    ,380V. 呢?要接3根线吗?还是2根线.怎么接???

网友A:
肯定不能接三根线,首先要看看变压器能不能接380V,方法是在0和1上接220V然后用电压表量一下0和2之间是不是380V左右相差不是很大就行,那么你就接0和2就好了,1号就不能接了,接好后量一下输出是不是24V,

网友B:
如果你另外有一个变压器,是交流24V的,就把它通进输出级,然后在输入端量电压,就可以知道那一个220V,那一个是380V了。

网友B:
用这个办法来确定输入端的接线电压和接线关系,比较准确,也安全。

网友C:
呵呵,同意楼上两位的看法.还有个办法是量一下0,1和0,2的阻值.

网友D:
降压变升压好办法,比较可靠哦

网友E:
一般情况是:0和1是接220V,0和2接380V

网友F(2008-11-12):
380的你用一根就行了,接220的一端,另一端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另外有一个变压器,是交流24V的,就把它通进输出级,然后在输入端量电压,就可以知道那一个220V,那一个是380V了。

网友H:
0-2接380V.最好不要接.那样不安全的.

网友I:
三头输入的变压器中0和1接220V,0和2接380V.

网友J:
节0-3或2-3 都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呵呵,同意楼上两位的看法.还有个办法是量一下0,1和0,2的阻值.

380  he  220阻值有什么区别?

我刚学电

网友L:
可能是0与2了,你最好还是先测量一下了,用万用表很好测的,测完了再接线最把握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接三根线,首先要看看变压器能不能接380V,方法是在0和1上接220V然后用电压表量一下0和2之间是不是380V左右相差不是很大就行,那么你就接0和2就好了,1号就不能接了,接好后量一下输出是不是24V,

这个应该可行

网友N(2009-09-25):
请问一下大家,BK1-100控制变压器它有三个输入端0,1,2,请问0是接零线吗?但是我用电笔量显示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