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起动不了

楼主(2008-04-23):
额定电压380v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在低压下起动不了(也转,但很慢,电压再低就不转了)。经查电机没有问题,请问,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你想帮什么忙?是查转得慢的原因还是电压低的原因?还是不能起动的原因?

网友B:
电压低了,当然难启动。

网友C:
呵呵,请楼主把你的系统的情况说细一点,大家好给你出主意:1 是多大的变压器,一次,二次电压是多少?

                                                                                           2  变压器带了多少负荷,你的这台电机有多大,是什么起动方式?

                                                                                           3  你的系统有无电容补偿,是多少?

                                                                                           4  变压器能调压吗,现在在那个档位?

网友:
启起力矩大,电压低当然难启起了

网友D:
我想请问你,你那边的三相电压不够380V 吗?为什么要在低电压下启动?想不通你.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的电缆是不是太长,

网友F:
呵呵

还是想把电压给搞上去吧

等电压上去以后要是还不能起来的话

再在这里问吧~~~~

呵呵

网友G:
不让吃饱怎能好好干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呵呵

还是想把电压给搞上去吧

等电压上去以后要是还不能起来的话

再在这里问吧~~~~

呵呵

他就是 电压搞不上去,才问的,要是都是标准的380v,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I:
电压低了,当然转的慢,太低也当然启不启来呀,时间长了,小心烧电机

网友J:
郁闷!这是什么问题?说清楚在来吧!

网友K:
电压低了,当然转的慢,太低也当然启不启来呀,时间长了,小心烧电机
10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