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错误如何解决
!小笨猪

楼主(2008-04-23):
我进入工作不久,刚刚公司新的设备要进行安装调试,当我把设备安装好,把PLC程序下载到PLC后,我想进行调试监控,强制一个点NO的时候,居然弹出对话框,说是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呢,希望各位前辈能给于我一点办法,现在我头都大了,怎么试都不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台达的PLC,因此还不是很熟悉,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帮助~!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指:PLC运行时,在线修改寄存器或者线圈的值。

台达PLC可能不支持X、Y线圈在线修改。

我经常在线修改D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B:
没试验过在线 修改的功能

!小笨猪

网友:
对:cygsd关于

你说的是不是指:PLC运行时,在线修改寄存器或者线圈的值。

台达PLC可能不支持X、Y线圈在线修改。

我经常在线修改D寄存器的数值。

内容的回复:可是我并没有在线修改呀,我只是把原程序下载到PLC中,在监控装态下进行调试的时候,就出现说PLC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我实在不明白,没碰到过,以前用别的PLC根本就没这个情况呢~!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太记得是什么回事了。你先看看PLC的型号与程序设置的型号对了没有?     如果是对的就试试软件上把PLC恢复出厂值, 如果还不行 就取出PLC电池放电几分钟,   这样应该可以了 :)     不行等过一天再试看     我之前就有过过了一天PLC就自己好了的情况    怀疑是不是台达PLC如果上电有错误会有自保护功能~

!小笨猪

网友:
对:爱浪漫的猪关于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太记得是什么回事了。你先看看PLC的型号与程序设置的型号对了没有?     如果是对的就试试软件上把PLC恢复出厂值, 如果还不行 就取出PLC电池放电几分钟,   这样应该可以了 :)     不行等过一天再试看     我之前就有过过了一天PLC就自己好了的情况    怀疑是不是台达PLC如果上电有错误会有自保护功能~内容的回复:谢谢,等下就去试一下,现在先把其他的工作先做好了

网友D(2011-10-23):
我在上传程序时,错现通讯逾时错误怎么解决啊,PLC是台达ES系列的

网友E:
台达蛮有意思的,跟三菱没啥关系;只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由于Delta使用RS232、RS485通讯,因此参数一定要正确;通讯线可以用跟台达人机通讯线来调试PLC!此外通讯逾时错误的,可以先停止PLC,再运行PLC试试。此外可以上官网下载最新版的WPLSOFT。

网友F(2015-03-17):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主单元不满16点的,要补齐,例如16点的主单元,8输入,8输出,那么你的扩展模块的号码编码要从X20或者Y2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