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下放重物时为什么不会飞车?

楼主(2008-04-23):
普通电机下放重物时为什么不会飞车?

网友A: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B:
你应该问不普通电机下放重物时为什么会飞车

网友C:
谁讲不会飞车?在我单位吊煤的小车,在放下来的时候就会经常飞车,就算你关掉电源也是不受控制的向下来。所以一般在这种电机的飞轮盘上加装抱闸制动,就很简单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D:
     “就算你关掉电源也是不受控制的向下来。”

1、如果关掉电源,那肯定飞下来!

2、只要不关掉电源,就不会飞下来!

网友D:
异步电机正转吊起重物,那么电机翻转时,重物会以相同(精确说快3%)的速度匀速落下!

网友D:
1、这是因为,异步电机正转吊起重物时,转子低于同步转速3%,电机产生电动转矩和负载重力平衡,匀速上升!

2、异步电机反转吊重下落时,转子转速高于同步转速3%,电机发电产生制动力矩与负载重力平衡,匀速下落!

3、所以异步电机吊重下落时,不会飞车,会以上升时的速度(精确说快6%)匀速下落,这时电动机是发电机,把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回馈电网的结果!

网友D:
如果你用变频器,那就麻烦了,异步电机发电无法回电网,要用制动电阻来消耗,如果制动电阻烧断,重物失去制动会飞下来!

网友D:
所以用变频器该制起重设备,不安全,不节电,费用高!

楼主:
一般下放重物的电动葫芦一类是有个刹车,并且是失电刹车,保证电机停止时重物不会因重力而下落。但当下放重物过程中,刹车已经松开,电机就是一台普通电机了,所以我才问为什么普通电机下放时不会飞车?

从前面的回复知道,只所以不飞车是因为电机发电回馈了电网,电机发电消耗了重物的重力势能。那如果重物比较重时,是不是就一定会飞车了?

网友E:
  因为你没有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