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问题~~

楼主(2008-04-23):
      手上有台ABB110KW的变频器,带90KW的电机正常,带110KW的电机带不起,那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的 。

网友A:
哪个系列的

网友B:
1:带110KW的电机带不起,是空载还是负载?

2:负载是否正常,超没超出110KW电机的负载量?

网友C(2008-05-30):
你变频器是不是110KVA的啊?如果是110KVA带110KW的电机就是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