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安N2系列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4-23):
各位朋友,我有一台0.75KW的 台安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两端显示8,中间不显示,按键也无效,是何问题,请大家指导

网友A:
说的不详细!是N2的吗?先看一下是不是面板接处不好

网友B:
220V 0.75KW的吧!不用看了,主板坏啦!

网友C:
应该是主板的原因

楼主:
最近出差了刚回来,谢谢指教

网友A:
应该是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