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机什么参数选择脱口级别.

楼主(2008-04-23):
热继电器是根据电机电流整定值及其脱扣级别来选择的。但根据电机的什么参数来决定脱扣级别

网友A:
脱扣等级是在7.2倍时的动作时间,一般按直起的时间来简单判定,准确的话建议参考曲线

网友B:
热继电器选用时,要使它在7.2倍主回路额定值时的动作时间比电机正常启动时间长,目的是可以使电机正常启动.

可以按电机的负载类型选取,轻载电机启动时间短,电机的启动电流峰值延续时间不足以使热继电器动作,,10级产品在7.2倍时的动作时间一般为6~10s.一般可以满足要求.重载启动、频繁启动、点动等情况可选用20级、30级产品进行现场调试

网友C(2011-05-12):
正常启动脱扣等级10(小于20秒,350%In电机),重载启动脱扣等级10(小于40秒,350%In电机),超重载启动脱扣等级10(小于60秒,350%In电机),

网友C:
更正以上帖子错了,正常启动脱扣等级10(小于20秒,350%In电机),重载启动脱扣等级20(小于40秒,350%In电机),超重载启动脱扣等级30(小于60秒,350%In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