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光端机PCM

楼主(2008-04-23):
一、 概述
在组建现代数据通信网络和InterLTrt时,很多情况下用到V35与E1接口之间的转换以及10BaseT接口与E1接口之间的转换。当在局端应用的情况下,用户十分希望将单个的接口转换器集成到标准机箱中,以提高端口密度及方便管理。它具有以下特点:
目前可以支持E1/V.35、E1/10BaseT、FE1/V.35(V.24),FE1/10BaseT ,
V35(V24)/10BaseT五种种接口适配板,将来支持单E1光猫,V35光猫。
最大容量为15块
220V和48V电源可选,双电源备份
使用19英寸标准机箱,高3U
维护方便: 每块适配卡的指示灯都显示在前面板上。
接口线连接在背板上,这样就保证了插拔适配器板时不影响接口连线。

二、 结构描述
前面板上的15个竖槽,分别对应一个子板。最右边的2个槽位为电源插卡。
图示如下:

前面板:

各种卡与相应的台式是对应的,指示灯的意义,拨码开关使用说明
请具体参考对应的台式机说明。
后面板:

三、各种卡的特殊说明:
1、E1/V。35卡
指示灯的意义和台式是一样的,拨码开关由台式的4位增加为8位,
其中第1位到第4位和台式的功能开关说明完全一致,即第1,2位时钟选择,第3,4位为V。35时钟相位选择。
第5,6,7,8位用于E1口阻抗选择。
说明如下:

拨码开关位数 5 6 7 8
75 OFF OFF ON ON
120 ON ON OFF OFF

120 RJ-45 插针定义(不同于台式的定义,因为借助以太网口)

管脚标号 功能定义 信号方向
1 TX+(发送数据正) 输出
2 TX-(发送数据负) 输出
3 RX+(接收数据正) 输入
4 NC(空)
5 NC(空)
6 RX-(接收数据负) 输入
7 GND(地)
8 NC(空)

2、 E1/10BaseT卡
指示灯说明参台式机说明
台式机的拨码开关用于E1口的阻抗选择,由于在机框上,E1口的120欧姆和以太口共用RJ-45,所以,在E1/10Baset卡上,E1口没有120选择,因此,没有拨码开关。
3、FE1/V35(V24)
指示灯的说明见台式
拨码开关说明同台式机,拨码开关的位置标示见图:

SW1,SW2,SW3,SW4,SW5 对应台式机的SW1,SW2,SW3,SW4,SW5

4、FE1/10BaseT

SW1对应台式后面板的功能开关组。SW2——SW5对应台式的SW2——SW5,按图示正对方向,从左至右,依次对应E1的31

010-82782611

www.ltb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