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万用表怎么能测量出来相序呢?

楼主(2008-04-23):
朋友在变电所工作,由于线路检查外线需要调整,一位施工技师打电话告诉他,让他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的相序,

我就不明白使用万用表怎么能检查相序那?所以发个帖子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2009-04-23):
普通万用表无法检测,要根据具体环境来判定。如果变电站有两台同相序互感器可以对比测量。通常电站互感器二次一定会有标示。不用测量。

网友B:
普通万用表应该无法检测吧,

曾经见过可以测相序的万用表,这块表听说要1K多RMB,,

网友C:
没听说过普通万用表可以测出相序的,没有用过!

网友D:
要根据具体环境来判定通常电站互感器二次一定会有标示。不用测量。

网友E:
没见过这样的表,太高级了!!!

网友F:
我用过,表就叫相序表,是比较贵,功能单一,一般不会用到,我以前在施工现场,问过一老师傅,他告诉我的,并教我怎么使用.

网友B:
相序表,,功能单一,,只能核相序的,,有三根线,带三个指示灯那种,,但是。。我

曾经见过可以测相序的万用表,可以测相序,电压,电流,,电阻,,等等,

比普通万用表大点,,我不是瞎说的,,也是我见过最高级的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