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做到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吗?

楼主(2008-04-23):
有人能做到吗?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可以吗?

网友A:
有一种时间继电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B:
不知楼主说的是以下哪种?

1,只用时间继电器,而不用其他任何继电器

2,除了普通时间继电器外,还就可以用其他继电器?

对于1,可以做到,但是只能做到通电时间可调,断电只是一瞬,如果将通电时间调得较短,可以做到快闪效果,但是不能用于LED类灯,因为其余辉,可能在视觉上不是很明显。

对于2,可以通过多个中间继电器,用以控制时间继电器,这种情况下,通电和断电的时间可调,但是时间是一样的。

如果想要通电与断电的时间均可调,并且要不一致的话,普通时间继电器无法做到。但是可以通过改装时间断电器来做到,但这严格说己不属于普通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C:
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作为定时器的条件,但由于定时器断开只是一个瞬间,几乎看不出闪烁;

---------|/|----------+-------[x]----------------   接通延时定时器

                             |-------------------------o    灯

网友D:
使用双脉冲时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E:
有这种专用的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F:
当然可以了,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在自己的线圈回路里,把电灯接在时间节电器的常开触点里只要时间继电器一动作就把自己给关了,如此往复电灯不就一闪一闪了吗。

网友C:
to 电工小刘:    关与再开的时间很短 (在PLC里仅一个扫描周期),

                            时间继电器的机械特性不会象PLC那样太快,就不知能不能引起电灯在人视觉上的闪烁

网友C:
估计也能闪烁,因为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之间的动作时间差是不小的:

来个慢镜头:           时间到-->常闭触点立即动作-->灯灭--->时间继电器复位->常闭触点又接通-->灯又亮------>定时开始

            灯跟常闭触点几乎是同步的

网友C:
楼主要一闪一闪,而我们做到的是一灭一灭,

网友G:
楼上的,太书生了吧!!!

网友H:
把小刘的说法改改就可以了,把灯并接在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两端,然后串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调节时间长短即可改变灯闪烁的速度(频率)!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的要求,请指点!

网友H:
备注:用通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往复循环延时型时间继电器。

网友I:
可以考虑用循环的时间继电器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一闪一闪,而我们做到的是一灭一灭,

又发现一个工控mm.

网友J:
呵呵,偶有点晕:"一闪一闪"和"一灭一灭"有什么区别,难道在这里"'闪"是更亮些?

网友K:
把灯并接在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两端,然后串上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调节时间长短即可改变灯闪烁的速度

网友L:
一灭一灭,
挺好的。。

网友M:
一灭一灭:形象!
含义可能是: 亮的时间长,灭的时间短,
一闪一闪:闪灭各半或亮短灭长

网友N:
用双时间继电器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O:
上学是的电铃就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