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2个接触器2个继电器和2个开关连接![求助]

楼主(2008-04-23):
如题,本人刚学电工技术,哪位有图的请发上来 谢谢了

网友A:
连接要求?即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要求?

网友B:
果然是新手,连问个问题都非常新颖

网友C:
连接要求?即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要求?
果然是新手,连问个问题都非常新颖

网友D:
就不知道楼主所要的是并联连接还是串联连接呢????还是串、并联连接哦!!

网友E:
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工作目的,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楼主讲讲看。

网友F:
你应该说清楚你连接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G:
仔细分析了楼主在论坛的几个问题,无法解释楼主提问的用意,可能真正的高手是楼主啊!

网友H:
新手的问题一般比较笼统,因为他刚涉及到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所以就不知道怎样去问?也不会问.谁都是从新手而来的,也体会到这一点的

网友I:
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工作目的,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楼主讲讲看

网友J:
楼主放一枪就溜了     多少人着急呀

网友K:
     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工作目的,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楼主讲讲看 ;

网友L:
一头雾水???????????

网友M:
大家自由发挥,看能连出多少种电路出来

网友N:
想怎么接就怎么接,楼主也不说明白

网友O:
把大家能想到的都 发过去啊考验大家

网友P:
楼主真忙,说完就走,也不回来了。

网友Q: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R:
工控的热心人真多~!这样工控才能做强,可惜楼主不说明白 。

网友S:
楼主说的太不明白了吖

网友T:
至少应该把控制要求说出来.

网友U: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怎么,做电路是要根据他的工作原理来设计电路的

网友V:
凑个热闹。楼主没表达清楚

网友W:
                   。。。。。。。。

    问个问题也这么搞笑。

                     至少你要说是干什么用,控制什么吧?

网友X:
你是要连个什么东西?

按你所说,我们可以随便连啊!

网友Y:
有什么有求吗?你想实现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