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5KW的三箱发电机,为什么带不动一个1.5KW的空压机

楼主(2008-04-23):
我现在用的是5KW的三箱发电机.可是为什么带不动一个1.5KW的空压机?要把空压机里面的气压完完全全放完才能起动.这是电机太小的原因吗?三箱电机改单箱电机要怎么改

网友A:
空压机可能有毛病了,

三箱电机改单箱电机要怎么改 :       加个交流电容。

网友B:
就你所说情况判断,是1.5KW电动机带不动负荷状态下的空压机启动,而不是5KW的三相发电机带不动它。你即使不是用发电机而是直接接市电380V,如果负荷太重,电动机同样不能启动。用大一点的电动机就可以了。可以考虑用2。2KW或3KW的电机。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效率低,不好用,倒不如加个变频器,三相电机就可以在单相电源下使用。

网友C:
       启动电流大的原因,加个软启动

网友D:
空压机是不是星三角启动,不能带载启动。

网友E:
不是发电机带不动空压机,而是空压机自动控制开关调高了,你把它调到2-3个压试试看.

网友F:
发电机容量不够,无法负载启动

网友G:
直接启动带不动很正常. 如果一定要这样,最好是电机加离合器

网友H:
启动负载重了....

网友I:
除了功率以外,也要考虑一下启动力矩够不够.

网友J:
是不是导线选细了,空压机属于有载启动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