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盘退磁

楼主(2008-04-23):
电磁吸盘如何退磁,我不是很清楚,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线圈通电生磁,断电去磁!

网友B:
有剩磁的.断电一般10分钟可全部消除!

如想强行退磁,也不清楚怎么做!

网友C:
1、间断加反向电压、电流去磁;

2、用交流电去磁,电流由大到小变化;

网友D:
加反向电压就是

网友E:
加反向电压会产生反向的磁场,应该用交流电去磁,电流由大到小逐渐减小。

网友F:
那请问楼上几位!!普通磨床上的吸盘是如何进行退磁呢???

网友G:
加交流电,就可以去磁

网友H:
现在有专门的充磁、退磁系统。刘志斌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I:
加反向电压,前提是要串联相对大下的电阻,电阻小了会产生反向磁场,大了去不完,要根据吸盘大小来选择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