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带电检查电能表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2008-04-23):
低压三相电能表的接线检查

1.1直接接入或经低压电流互感器接入三相二元件电能表的接线检查。
1.1.1断开A相电压进表线,观察铝盘之转向;恢复A相电压,断开C相电压进表线,观察铝盘之转向,若接线正确则有:
  cosφ>0.5时,电能表铝盘皆正转,且断开A相电压时的转速慢于断开C相电压时的转速。
  cosφ=0.5时,断开UA铝盘正转,断开UC停转。
  cosφ<0.5时,断开UA铝盘正转,断开UC反转。
1.1.2断开B相电压进表线,观察铝盘之转向,若接线正确,断开UB后的转速应为断开前转速的1/2。
1.1.3恢复B相电压,将A、C电压进表线调换,若接线正确,调换后铝盘应停转或稍有蠕动。
1.2直接接入或经低压电流互感器接入三相二元件电能表的接线检查。
1.2.1将任一相电流进表线短路或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路,正常情况电能表铝盘转速应为短路前的2/3。
1.2.2恢复电流进线,再将另外任意一相电压断开,正常情况下铝盘转速应为断开前的2/3。

2 高压三相电能表的接线检查

2.1检查电流回路
2.1.1使用接地导线,先将一端良好接地,另一端接触电能表电流出线端,观察铝盘的转向及转速,如果电流回路接线正确,接地导线接触前后转速应无明显变化。
2.1.2将接地导线分别接触二元件电流进线端,当cosφ>0.5时,接触任意一电流进线,铝盘转速皆应减慢;cosφ=0.5时,接地或接触IA进线转速应不变,接触IC进线铝盘应停转。
  计量二次回路若装二次接线盒时,上述测定可操作接线电流连接片进行。
2.2检查电压回路
2.2.1使用验电器,检验电能表尾有无电压,并用相序表测定相序。
2.2.2分别断开UA、UC接表线,观察铝盘转动情况(可操作接线盒电压连接片进行)。
  cosφ>0.5时,断开UA或UC,铝盘应正转并减速。
  cosφ=0.5时,断开UA铝盘应正转,转速不变,断开UC铝盘应停转。
  cosφ<0.5时,断开UA铝盘应正转,转速加快,断开UC铝盘应反转。
2.2.3恢复中相电压UB的接线,调换UA、UC观察电能表转速,若接线正确,调换前铝盘正转,调换后铝盘应停转或稍有蠕动。
2.2.4恢复A、C相电压,断开B相电压线,在任何功率因数的情况下,铝盘转速应为断开前的1/2。

3 采用此种测试法检查计量装置应注意的事项

3.1在测试过程中应保持负荷基本不变。
3.2严防二次电流回路开路,二次电压回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