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电机启动方式的讨论[讨论]

楼主(2008-04-23):
我厂20台90KW球磨电机,采用直接启动方式

问题:常把接触器触头打花,造成接触不良,烧断铜线耳等......

现为减少电耗,想改用降压启动,请教各位大大,降压启动可以减少电耗吗?

网友A:
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B:
   球磨机属于大惯量负载,需要较大的启动转矩.一般将压启动方式难以满足要求,传统上是采用饶线转子电机+转子启动器(如频敏/水阻等)方式.启动过程时间很短,一般不会去考虑启动过程节电..如果接触器经常损坏,建议加大一挡(如90KW采用400A接触器或选用好品质产品替换来解决..

网友C:
不知道用星三角启动怎么样?

网友D:
球磨机直接启动问题太大了吧!我们这里的球磨机有星角启动  软启动 自耦变压器启动  和变频器启动  我在陶瓷企业   楼主呢?如果是的话欢迎交流  qq  339046950

网友E:
用软启动器能好些.

用变频器最好,没有冲击.

网友F:
这么大功率球磨机直接启动不太好,我们单位的球磨机有星三角启动和变频器启动。

网友G:
就用变频器吧,可以把绕线转子出线好像要短接吧!

网友H:
用自藕降压启动,效果相对好点,还经济

网友I:
星三角启动比较简单,启动电流在400A左右

网友J:
强烈建议改造为变频启动方式

变频启动减少启动电流,无冲击电流,增加元器件 寿命时间长,而且可以节省相当的电费

我司专业为变频节能自动化企业

如果有想法可以交流下

顾君 13917052296

网友K:
用一台就软启动依次启动这20台电机,因为启动只是一瞬间,启动完了就没用了,

设计好控制电路,只要不同时启动,就很简单。

网友K:
每台电机用两只接触器就可实现多台电机共享一台软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