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不用剥绝缘层,就可以夹到电线里面铜丝的夹子吗?

楼主(2008-04-23):
请问有不用剥绝缘层,就可以夹到电线里面铜丝的夹子吗?
谢谢啦。

网友A:
肯定是有的,不过我没有用过

但是你可以看看网线和电话线的水晶头,它们就是直接压进去的,没有剥皮

网友B:
將表筆上接上或焊上根縫衣針

扎入絕緣皮即可

网友C:
当然有啦 有穿刺线夹 不知道你说的电线是多大的 用百度搜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应该有的吧,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E:
有,不过多为小平方的电缆。水镜头是最常见的一种。

我还见过传感器接头用这种方式,现场总线接头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