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区分零线和地线

楼主(2008-04-23):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朋友新装修的房子,让我过去在墙上装一下插座,里面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线。如何区分哪个是地、哪个是零呀。我把红线当火线、绿线当零线、黄线当地线接的。如果零、地线接反的话,有什么后果吗?谢谢。

网友A:
你朋友装修的房子为什么要让你去装插座?他应该请电工来帮他接电灯和插座。你乱搞他们的线,出了问题还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地线应该用花色线 ,红的当火线,黑的当零线

网友C:
希望你没有去或去了没有工作,要不!!!!!

网友D:
楼主一定是刚毕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定是刚毕业的···

网友F:
楼主一定是刚毕业的,或者不是做这个的

网友G:
你的接法是对的,如果零地线接反,在PEN系统若接地良好中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H:
不会用三相电缆线来装修的吧

网友H:
人家如果是装好了,让你装插座的话,找个装好的电器,看看人家的线是怎么接的。接反了也没事一通上就停电。(现在基本上都有漏保)

网友I:
他们没有按标准施工,搞得这么麻烦,如果是在工厂,可以分别拿着三根线对地量一下。

网友J:
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事

我小时候农村的土房子,墙上有很多洞,墙角也有很多洞,地也是泥土的,高低不平,夏天睡午觉就拿一个雨衣铺在地上

很凉快的

电表在室内,用一块木坂钉在墙上,一根地线挂到地下,深到泥土里,那时候老想拔出来看看是什么东西,被老妈给吓住了

对我说地下有大蛇拉出来咬死人的,所以不敢了哈哈

小时候真好玩,怀念。。。。ing

网友K:
  地线是黄绿双色线

网友L:
  新装修的房子,这时所用电线的颜色完全是由接线者自己选定。红色一般用来作火线,其余可以任选。用作安全地的必须接到地极,而且接地电阻要小于4欧,另一支接电源星点。都和线色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