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380V是否可以改成660V的发电机

楼主(2008-04-23):
有客户要求我们将400V的发电机改装成660V的发电机,就简单得的改变接线方式理论上是可以改成660的,可是从发电机理论出发我感觉是不可以的,因为三次谐波的处理、线包耐压、额定容量是否有影响等问题~~~~
我曾在网上看见过一篇帖子好像是说可以改、、、郁闷之至希望哪位仁兄可以帮小弟解惑,我也咨询过厂家只有特殊的才可以改~

网友A:
我觉得一定得改动线圈才行,只要将匝数成比例的加多,线面积成比例的减小就好了,节距,分布方式等不变,励磁绕组也不变.改后的容量也不会变.相信我,因为我就改过类似的发电机./

网友B:
有些电机上写有400V---三角接线,690V-----星型接线,660V这个电压等级没怎么见过。

网友B:
可能660V 对应于380V。

网友C(2009-05-10):
380V``2.2KW电机怎么改660V?

网友D:
我想如果发电机原来如果为星型400V接法,那么可改为角型接法,刚好输出是690V,只是没有零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定得改动线圈才行,只要将匝数成比例的加多,线面积成比例的减小就好了,节距,分布方式等不变,励磁绕组也不变.改后的容量也不会变.相信我,因为我就改过类似的发电机./
看到有人把6KV的高压电机改成380V的,也是变动线圈,同意东方兄

网友F:
把380角接该星接,连接在660V上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