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相电动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08-04-23):
一台单相吊车(只有上落,固定的,没有钢轨),从高处跌下脱了控制线,电机没有受损,电机引出线只有3条,有一电容。控制按钮是二常开型,有两组。求高手指点该怎么接。

网友A:
对着线的颜色和线的编号来对接。

单相电机,其实是两组线圈组成。三条线,其中一条是公共线。

网友B:
单相电机,其实是两组线圈组成。三条线,其中一条是公共线

其中电阻大的一组是副绕组,串电容就行了

网友A:
楼上的兄台,你可能搞错了。因为是正、反转电机,所以不分起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两组线圈的电阻都一样大。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

网友C:
同意三楼意见,yinggai

网友C:
同意三楼意见,yinggai shi

网友D:
3楼的无错。楼主,如果你真的不懂,千万不要搞。希望你是抛砖引肉啦!

网友E:
电阻应该有一点点区别.

网友F:
不会吧,正反转电机没主付之分,头一次听说.

但甩干机见到过主付一样的

网友G:
同意三楼的,如果不是正反转电机,错误的接线容易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H:
    你的电机应该是主次绕组一样的

网友I:
把电容上一根没和电源线接在一起的线和两根电源线其中一根没接电容的线交换接就可以了。接错了电机也会产生磁场,不转动,但决不会烧坏。除非是长时间在有磁场没转动的情况下可能会烧掉,介意在导线中串联一个容量适当的保险管。
把C点线和A点线交换后就可反转了。

网友J:
1A.C点接电源,2主绕组调头,辅绕组调头,应该都可以。借用楼上的图

网友K:
有部分电机的主付绕组是一样的,那样的话就将两个绕组的出头对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