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电路控制图

楼主(2008-04-23):
求一电路控制图要求如下:
1、一传输带前后各有一个马达,要同时启动
2、后面打铃后,方可启动马达,否则启动不了。马达启动后的运行过程中,后面可以随时打铃
3、前面可以开和停,后面只能停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一停一开2个开关控制2个马达,如何加入一只电铃做铃锁。

网友A:
打铃是什么名堂,按电铃? 让人用耳朵听?

网友B:
       简单,考虑加几个欧姆龙 MY4NJ 中间继电器再想想。

网友C:
打铃是什么名堂,按电铃? 让人用耳朵听

网友D:
你这个东东太简单了,发我油箱HANHONGXING1013@163.COM

 以后弄点自动控制的来,我帮你做,越麻烦越好

可以直接帮你作出成品

网友E:
马达启动后的运行过程中,后面可以随时打铃
是不是打铃后面的马达就必须听啊

我怎么看不明白要求呢

那位知道帮忙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