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RSVIEW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23):
        各位同仁:如果电厂输煤程控人机界面软件选用了AB的RSVIEW,电厂BOP网PLC的人机界面软件能不能选用INTOUCH?如果能采用什么手段解决?多谢赐教!

网友A:
opc 可以解决。数据可以从rsview 那计算机里面读取,还有就是可以本机安装rslink 建立与plc的通许,然后本机的intouch 与本机的rslink通讯。至于那种方法看需要了,后面的方法其实更可靠点,不会受那台输煤系统的计算机限制(这里的限制指万一那台计算机坏了)。

网友B:
你可以让两台工控机都从PLC中读取数据,工控机之间不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