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系统内PLC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数控系统内PLC和一般的PLC有什么区别么?

还有就是数控系统内的PLC具体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A:
数控系统里的PLC分独立PLC , 内置PLC

 独立的功能强但与数控系统连接线比较的多复杂它位于机床一侧一般用于加工中心等高档的数控床

内置的PLC与数控系统内部PLC直接连接 连接简单(是数控厂家整合在数控系统里的) 一般用与经济数控机床满足基本机床控制需要

PLC控制冷却液开关,工件夹紧松开,急停等逻辑量的控制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加我QQ466538944

网友A:
内置的PLC与数控系统内部cpu连接   我上面写错了

网友B:
MIFONG说的应该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