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1变频器老烧IGBT原因

楼主(2008-04-23):
我们石油钻机上有一台泥浆泵,由一台1200KW的6SE71拖动一台1200KW的电机运行,不过载运行,参数P100=3为频率控制,有时候在低速度运行时会报F029,然后报F025故障,经查询为IGBT损坏所致。更换IGBT运行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会继续烧坏IGBT,已经连续更换了3个IGBT了,还是不见好。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见过此类问题。

网友A:
IGBT由成组换,单个换容易出问题;检查触发板,触发脉冲。

网友B(2008-06-18):
某些参数设置优化后需要修改。

网友C:
石油钻机上泥浆泵也要用变频器?肯定偿到了变频器的“甜头”!!!???

网友C:
变频器用到石油钻机上,那一定是既能误工又能误时,……

网友D:
楼上为什么呢?请给分析分析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F:
可能是IGD误触发引起的,建议更换新版本的IGD板。

同时用摇表打一下电机的对地绝缘。

网友G(2008-07-26):
你换的模快和上次烧的样不样啊.你把IGBT摘掉.查下每组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在装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