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M2AH中调用其它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请教一下,我用CX-ONE为CPM2AH编程,我在程序里建了多个程序段,请问能不能实现在"段1"内调用"段2"的程序,把"段2"设定为子程序?
如果能的话在"段1"中如何调用"段2"?

网友A:
CPM2A不支持多个程序。在PLC里还是一个。

但可以定义子程序

楼主:
新建一个程序时,程序里会有"段1"和"END",当我新建一个"段2"时,可不可以在执行"段1"时,调用"段2"并执行?

网友B:
不也是一个程序吗,只是为了方便才分开的,可以把段2做成一个子程序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用段2,有调用语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