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DP和上位计算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各位大虾们:

                小弟是西门子S7-300PLC初学者,现在有些问题想问问大家。最近在一个项目,众所周知一般上位机和S7-300PLC用MPI协议通讯即可,但小弟想用Profibus-DP协议(1.5Mbps)]和上位计算机通讯,用MPI办法试了几次总是不行。听说好像要组态什么PC站点,有谁知道详细的,帮帮小弟阿。CPU:314C-2DP,上位机装有CP5611网卡,组态软件用的是组态王。

网友A:
组态王没有用过,不知道它采用什么协议?OPC?若是OPC的话,你可以采用在上位机上安装西门子的SIMATIC NET 软件,用STEP7在该项目中添加PC站,配置PC站的硬件配置,然后在NetPro中在PLC中添加与PC站的通讯。然后在上位机中配置好PC  Station,要和STEP7中PC站硬件配置相同。

网友B:
楼上这位仁兄很专业呀,说得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C:
你先配好STEP7,STEP7能通,把地址记下,在组态王里也配一样的地址,就行了

MPI/DP都支持

网友D:
用WINCC组态方便的多

网友E:
建议你在上位机组态王上用PROFIBUS-S7跟PLC300通信,这样就不用安装SIMATIC NET 软件了,具体操作可查看组态王上的I/O驱动帮助即可通信!

网友F:
我这有一套系统就是组态王与S7300通讯的

直接设置一下断口地址就行了  用CP5611(MPI) 通讯方式

通讯状态测试良好就OK 了

网友G:
都是人才!你们都是在哪学的?

方便的话告诉我一声!

佩服!

网友H(2008-06-05):
wo ye xizang xue

网友H:
太专业,看不懂.shuiyouziliao

网友I:
都被人说完了。一楼的做法应该没问题。

楼主:
感谢1楼和7楼朋友,谢谢您了。可以加qq3272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