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控制

楼主(2008-04-23):
对系统而言,不管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升/降速时间是当负载电流<=100%或>=-100%时,驱动器输出电压由0到设定的电枢电压所需要的时间(电枢电压反馈---即开环控制)、电动机由零速到所设定的最高转速所需要的时间(测速发电机或编码器反馈---即闭环控制)。若从当前速度设为25%,降速时间为20秒,从25%降为零,则实际所需降速时间为25%*20秒=5秒;从25%升到最高的电压或转速实际时间为(1-25%)*20秒=15秒,前提为驱动器反向制动力矩和正向出力足够即满足负载电流<=100%或>=-100%的电枢电流。以上所述对应的机型是四象限机型(带逆变回馈功能),如:590C和590+机型。需要注意的是,若是采用2象限(不带逆变回馈功能)的直流驱动器(如:591C和591+机型),升速时间如上所述不变,但是降速时间确实不能够确定的,因为没有了反向制动功能,所以降速时间的确定只能由机械系统包括电动机本身以及由次产生的各种摩擦力即磁场对电枢产生的一小部分“应力”所决定。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负载电流<=100%或>=-100%这种说法是不够确切的,但是刚开始我们可以先这样理解。在这里我只能先这么说,便于理解。这里面有最大电流的设定和电流环增益及积分时间对过载电流出力的影响而对实际升/降速时间的影响。当然,若负载电流对驱动器来讲由足够的余量,那就不会存在实际升/降速时间与设定不符的问题了。以上所述供同仁参考并指正。

网友A:
590   西门子6RA23   ,24      ,70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