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变压器容量的方法

楼主(2008-04-23):
计算变压器容量的方法

电源变压器的容量基本是以设备总容量[kW]乘消耗率(最大收容电力/设备容量X100)[%]除以负载功率所得的值为基准制定。
但实际上考虑负载总量、重要程度、机器安装位置、未来增设计划按照以下顺序计算。

[1] 负载编制目录
分别记录安装位置、分电压照明、动力、热量、特殊负载(焊接机,电器炉,整流器),记入额定容量、功率、消耗量。照明负载计算如下:

照明负载 [VA/m2] =照明度[lx]X照明消耗量[VA/m2ㆍlx]‥‥‥‥‥‥(3-1)

表3-1 分负载消耗量

负载消耗量(%)
电动机 一般 30
连续运转 90
热电炉 80
感应炉 80
电弧炉 100
照明 80
电焊机 30
阻抗焊接机 20

[2]未来增设计划
根据计划在表上分别添入负载位置、负载电压。
[3]负载重要度设置
把罗列的负载分成重要负载和普通负载,设定重要负载的供应方式(引入方式、常用预备 转换方式、SPOT-NETWORK Bach等)。
[4] 馈电线路设置
根据区域的实情,选定连接电力和负载的馈电线路设置方法。
[5] 负载统计
以视在电力[kVA]换算各负荷,乘消耗量,按照负载的重要度、设备位置、电压进行统计,设定馈电线负载和负载地点的塑壳变压器容量及其连接位置。未来负载的电源设备根据事先安装或根据设备增设安装等内容考虑其经济性进行判断。
[6] 计算电力设备容量
先计算各馈线路负载总和,然后除以不等率,计算电源变压器的必要容量。
[7] 确认电压变动率
如流动大起动电流的较大容量电动机或焊接机,在短时间内流动的大电流负载中即使电源设备容量能承受短时间内流动的大电流,但是因大幅的电压下降会出现电磁开关器的励磁解除、电动机不能起动、受损或焊接结果不良等现象。所以,电压下降幅度应计算为电源电压的10%以内,按照如下计算。

%IZ X ≤10 ‥‥‥‥‥‥‥‥‥‥‥‥‥‥‥‥‥‥‥‥‥‥‥‥(3-2)

表3-2 照明消耗量
灯具高度照明消耗量
[ m ] [ VA/m2ㆍlx ]
4 以下 0.060
4 ~ 10 0.065
10 ~ 15 0.070

在此,%IZ : 电力(变压器)的短路阻抗 [%]
IL : 短时间负载电流[A]
IR : 电源(变压器)额定电流[A]

[8] 短路电流计算
使用容量比回路电压大的变压器,会因输出方的短路电流过大,难以选定保护短路器、变流器、光缆等。并且会出现不能使用普通机器的现象。按照如下方式计算短路电流出现问题时,分配负载量,减少变压器的容量或扩大变压器的短路阻抗。

短路电流 = X 100 [A] ‥‥‥‥‥‥‥‥‥‥‥‥‥‥‥‥‥‥(3-3)

实际的电源变压器容量要重复[1]~[8]求得。变压器额定容量中具有表3-3和表3-4的标准值,因此要考虑过载许可量,选定其中之一为佳。
表 3-3 标准容量(单相) 表 3-4 标准容量(三相)

KSC 4311 KSC 4311
容 量 (KVA) 容 量(KVA)
50,75,100 50,75,100
150 150,200,300
200 350,400,500
300 600,750
400 1000
500 1250,1500
750 2000
1,000 25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