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说这两个阀的区别和作用及用法,谢谢

楼主(2008-04-23):
请说说这两个阀的区别和作用及用法,谢谢

网友A:
找这产品的资料,看产品的型号是怎么组合的就可以知道区别在哪了

网友B:
从符号上看,右图是常见单电两位五通阀,当电磁铁失电后阀芯由弹簧复位(返回),左侧图在国内很少见,阀芯不靠弹簧返回,靠的是由1口引入的油压力来推动阀芯。个人认为左图用于压力比较高,阀芯不平衡力较大弹簧无法复位的场合,右图用于压力相对较小的场合,但是两个阀的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符号上看,右图是常见单电两位五通阀,当电磁铁失电后阀芯由弹簧复位(返回),左侧图在国内很少见,阀芯不靠弹簧返回,靠的是由1口引入的油压力来推动阀芯。个人认为左图用于压力比较高,阀芯不平衡力较大弹簧无法复位的场合,右图用于压力相对较小的场合,但是两个阀的作用是一样的。

赞同

所见略同

网友D:
引用:左侧图在国内很少见,阀芯不靠弹簧返回,靠的是由1口引入的油压力来推动阀芯。个人认为左图用于压力比较高,阀芯不平衡力较大弹簧无法复位的场合。如果弹簧都不能复位,电磁阀能动作吗??有点怀疑!!个人认为是保位的,在气源不中断时,该阀应该会处于安全状态

网友D:
是气源中断时,处于安全状态

网友E:
同意123wer 看法,引用:汤勇,左侧图在国内很少见,阀芯不靠弹簧返回,靠的是由1口引入的油压力来推动阀芯。个人认为左图用于压力比较高,阀芯不平衡力较大弹簧无法复位的场合。如果弹簧都不能复位,电磁阀能动作吗??有点怀疑!!个人认为是保位的,在气源不中断时,该阀应该会处于安全状态。

--------------------------------------------------------------------------------------------------------------------------------------------------------------------------------不是弹簧不能复位,而是用的另外一种复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