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乐喷泉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8-04-23):
求助音乐喷泉的控制方法

网友A:
那我请教楼主你想用什么来控制音乐喷泉呢?PLC还是专用控制器?

网友B:
  那位前辈作过这方面的,进来指点一下,我也不太明白。 它的控制器是用PLC、单片机、、、,执行机构用什么泵、阀、、、、。

网友C:
单片机的成本低,还有就是音乐喷泉的环境也不是很坏。控制方法就需要你要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网友D:
西门子的LOGO 220V可能方便些,价格低于1000元,带扩展的有12个输出触点,

主要看点数够不够,这玩笑简单,用功能块图,手动编,我手里就有一只,

准备试验电机星三角启动里,就用它做

网友E:
          应该是专用的控制器。

          我们公司一个。

        不过冲击电流太大了。  开起来,电流表都是一闪一闪的。

        DVD+功放。   另还有一台是什么,不清楚。+PLC

        执行机构,SCR 。。。控制潜水泵, 潜水电机+摆臂(喷泉摇动效果)

网友F:
不懂,近来浏览一下

网友G:
有没有更详细的?我也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