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机原因??谢谢!!

楼主(2008-04-23):
我单位一台水泵变频器ABB ACS550 55KW,最近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运行时突然从40HZ降到0HZ然后没停顿就又开始加速到40HZ,运行一会儿又降到0HZ然后加速到40HZ,没有故障代码,没有停机,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什么方式启动变频的

网友B:
查看压力表反馈,检查压力表输出

网友C:
压力传感器的原因.比如接触不良

网友D:
压力传感器的原因.比如接触不良.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E:
请与我联系 QQ 915647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