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KW的三菱F740变频器使用在11KW的风机上,电机发热很厉害[求助]

楼主(2008-04-23):
18KW的三菱F740变频器使用在11KW的风机上,电机发热很厉害[求助]
如题,是不是参数没修改好啊,我就修改了第九个电子过电流保护35修改为22,现在风机是运行在45Hz的频率上!!!急啊,因为电机昨天烧了,今天刚修回来的,现在又在急着用的!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估计你的基本频率没调整好

网友B:
呵呵,楼主确认是电机还是变频器那个有问题了吗?

网友C:
基本频率设置50HZ, 上限频率50HZ.

可能你的变频器设置为恒转矩负载了,因为风机是降转矩负载,所以把压频比设置到降转矩负载.

网友D:
V/F曲线设置不合理,

网友E:
P3是一个发热的原因,还有14,

网友F:
不管你调试什么变频器,只要你记住,变频器(50Hz或者60Hz)的输出电流不能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流过大,电机就发热,一个小时左右就烧电机,一般电流大都是变频器坏或者是参数没有调试好,要看着输出电流调试,用电流表实测数据为基准。

网友G:
“在风机是运行在45Hz的频率上!!!”

1、我建议你把变频器去掉,把电机皮带轮换大一点,保证需要的转速!

2、你可以用电表测量一下,比用变频器节电,而且电机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