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电流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不一样

楼主(2008-04-23):
为什么用电流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不一样
我公司有一台22千瓦变频器,用电流表测量后,输入电流为35A,而输出电流为50A,而电机却能正常运行,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

网友A:
波形不一样,普通电流表只能在50HZ正弦波时测量才准确

网友B:
呵呵,1  输出电流是载波电流,普通电流表测量不准确;

            2  在功率相同的条件下,输入和输出的电压不同,电流也不同。只是在变频器达到50HZ两者才接近。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

网友C:
同意,输出电流

网友D:
是这样的。输出电压畸变造成有效值不同。

引用 网友B:

呵呵,1  输出电流是载波电流,普通电流表测量不准确;

            2  在功率相同的条件下,输入和输出的电压不同,电流也不同。只是在变频器达到50HZ两者才接近。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

网友E:
输入和输出的电压.频率不一样.

网友F:
变频器相当于变压器,变压器的输出与输入电流能一样吗?

网友G:
变频器不是工作在50Hz时,输出电压也不是额定电压380V,所以输入输出端电流会不一样。

网友F:
变频在50Hz时,输出与输入电流基本差不多,输入电流稍高一点。

低于50Hz时,输入电流低于输出。

网友H:
你看一下变频的说明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