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DOP

楼主(2008-04-23):
台达人机DOP
台达DOP人机界面,所有按钮只可以点动,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按钮类型选择错误.选择保持型就只能点动

网友B(2008-10-18):
引用 网友A:
按钮类型选择错误.选择保持型就只能点动

网友C:
haha你是不是选用的类型不对呀^_^你一定是选用了即时按钮,你用置位试试^_^

网友D:
可以选择多种的啊    试试看

网友E:
PLC程序是否选择复位程序块,选择了的话就会成点动现象

网友F:
设on按钮和交替型按钮都不是点动的,只有保持按钮是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