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终端可编辑人机界面的使用方法与用途

楼主(2008-04-23):
PLC终端可编辑人机界面的使用方法与用途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YD204LV2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小型人机界面,以文字或指示灯等形式监视、修改PLC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从而使操作人员能够自如地控制机器设备.
YD204LV2可编程文本显示器有以下特点:
* 通过编辑软件YD20在计算机上制作画面,自由输入汉字及设定PLC地址,使用串口通讯下载画面
*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 对应PLC 机种广泛,包括三菱FX 系列、欧姆龙C 系列、西门子S7-200 系列、光洋S 系列\施耐德NEZA系列、台达DVP系列、LG Master-K系列、松下FP系列、永宏FB系列等等。(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自定义PLC选型)
* 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逐行实时显示当前报警信息
* 具有可选的具有时钟模块的型号,可以提供实时时钟
* 20个按键可被定义成功能键,有数值输入小键盘,操作简单,可替代部分控制柜上机械按键
* 自由选择通讯方式,RS232/RS422/RS485任选
* 带背景光STN液晶显示,可显示24英文字符×4行,即12汉字×4行
* 显示器前表面符合IP65构造,防水、防油
一般规格

1. 电气规格
输入电压 DC12V-DC24V
功耗 低于4W (TYP2。0W)
允许瞬时停电 小于20ms
耐电压 AC1000V-10MA 1分钟(信号与地间)
绝缘阻抗 DC500V-约10MΩ (信号与地间)

2.环境条件
操作温度 0~50℃
保存温度 –10~60℃
环境温度 20~85%(无凝露)
耐振动 10~25Hz(X,Y,Z方向各30分钟2G)
抗干扰 电压噪声: 1000Vp-p
周围空气 无腐蚀性气体
保护结构 适合IP65F

YD204LV2的正面除液晶显示窗之外,还有20个薄膜开关按键,触摸手感好、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所有的20个按键除了具备基本功能外,还能被设定成特殊功能按键,直接完成画面跳转,开关量设定等功能。
产品背面的左侧为外接DC电源端子和9针D型公座的通讯端口, RS232、RS485和RS422通讯端口都是置于9针D型插座中,下载画面数据时,使用通讯电缆YD-SYS-CAB将YD204LV2的9芯通讯口和个人计算机的9芯通讯口连接起来.和PLC通讯时,根据PLC机型确定通讯口连接方式.
调试当中,如果发现液晶屏对比度不合适,可以用小尺寸螺丝刀旋转产品背面右侧的对比度调节电位器,直到对比度达到合适程度为止。
YD204LV2显示屏自带LED背景光灯,只要有按键操作,背景光打开。持续3分钟以上没有任何键按下,背景光自动熄灭。
由于该使用手册的操作方法,很多直接以图片指示,无法贴入本贴,如果那位朋友刚好需要齐全的人机界面用户手册请留下QQ或邮箱,

网友A:
我正需要文本显示器的用户手册,产品价格。

网友A:
抱歉,刚才忘记了,我的邮箱:zhuliao001@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