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PC上装STEP7和WINCC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8-04-23):
同一台PC上装STEP7 和WINCC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先装step7,再装winncc,但我觉得这个计算机最好没有其他程序(做好分区和格式化装上2000或XP),不然在装wincc时总出错.

而且不要装在C盘.

网友B:
楼上的,好像最好不要修改默认安装路径哦,建议装在C盘

网友C:
语言要先改成英文,目录中不要有中文名

网友D:
一般先安装S7  不过无所谓啊。

网友E:
装过好几台,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F:
无所谓啊。装过好几台,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