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变频后原先的监测系统受到影响,有没有什么办法屏蔽

楼主(2008-04-23):
加了变频后原先的监测系统受到影响,有没有什么办法屏蔽
变频器旁边有一个传递脉冲信号的监测系统,当打开变频后,系统的影响比较大。但该系统和变频器没有任何连接

网友A:
第一,给检测系统加电源滤波器。
第二,检测系统与变频器之间加一屏蔽板并接地。

网友B:
说的对.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加装电抗器并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