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总是报警过负载)

楼主(2008-04-23):
求助(变频器总是报警过负载)
我用的三其的变频器,5.5KW变频器,4KW的电机,开始运转正常,几个月后会产生过负载提示!(OL)
重新启动,10分钟左右即重复故障!
请问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单变频器控制还是前极有plc呢?应该每次都是十分钟左右吧?

网友B:
查一下变频器设置,输出电流为多少?通风散热是否良好?

网友C:
5.5kw变频器为什么用4kw的电机

网友C:
老是过载对电机会有伤害的

先测一下实际的电流看看,有没有过大

网友D:
呵呵,请问楼主都做了那些检查。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