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鼠标乱跳怎么办

楼主(2008-04-23):
有没有哪位朋友处理过研华IPC-610H工控机鼠标乱跳的问题?现在我使用的几十台工控机中,有几台出现鼠标乱跳,重启机器、拔掉鼠标、更换鼠标都没用,时好时坏,一点办法没有。曾经研华维修人员来,更换了主板,因问题偶尔出现且很致命,至于问题解决了没有也不知道,出现这么多机器鼠标跳,如果都是要更换主板,好象有点太说不过去,真是要命,有哪位朋友能给点建议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查看一下驱动设置对不对,我碰到过驱动设置不对鼠标乱动.

网友B:
请问楼主,串口有没有接设备啊,接设备的会出现这种现象,把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那个串口鼠标禁用掉就可以了

网友C:
换个普通鼠标    试试

网友D(2008-06-18):
我们的上位机一直都用研化IPC-610H,用了几年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你给研化售后打电话么!!

网友E:
还有看看周围有没有其他大功率设备在运行,比如变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