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我的话顶一下

楼主(2008-04-23):
我们家乡的人有一个说法,说人中电的时候会被电吸着,或者说高压电会吸人。我如何解释都没用,他们就是认为电会吸人,支持我的同事们顶一下,或者提出一些理论来证明一下,前题是对外行人的理论。

网友A:
有静电力形成的吸力!

网友B:
呵呵,没注意这个问题。到是听过这么一句话:高压电打人,低压电吸人。那位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C:
有磁场的作用,磁电不分家,有磁就有电,有电就有磁。

被电击时,如果是手背会排斥,如果是手心会吸。

不一定对,我的理解。

网友B:
呵呵,楼上说的是人触电后人的生理反应机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磁场的作用,磁电不分家,有磁就有电,有电就有磁。

被电击时,如果是手背会排斥,如果是手心会吸。

不一定对,我的理解。

网友E:
被电后,大脑想后退,但是手脚动不了,所以大脑认为是被吸住了

至于手心手背,因为被电后肌肉应该是收缩的,所以手一收缩,就蜷起来了,自然手心就吸,手背就斥

以上我的理解,不一定对

网友F:
试电的时候要不要用手心,要用手背,当然尽量用试电笔。

网友G:
常听人们有这种说法:触电时人被电吸住了,抽不开。
  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不论是否存在电流,在一般情况下导线和电器中的正、负电荷的总量是相等的,对外的静电作用相互抵消。即使局部地方偶尔出现少许正、负电荷总量不相等,其静电引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如若不然,就会出现下列奇特现象:用手去移动台灯引线,即使不被“吸住”, 至少也会明显感到这种“吸”力;照明电线,特别是高压裸线,会“吸住”大量尘土从而形成粗长的尘土柱。事实上,这些现象都没出现。
  但是问题出现了,人手触电时,为什么有时不能把手抽回来?难道不想抽回来?显然是被吸住了抽不回来。对这一提问可用电流的生理效应来解释。
  人手触电时,由于电流的刺激,手会由痉挛到麻痹。即使发出抽回手的指令,无奈手已无法执行这一指令了。调查表明,绝大多数触电死亡者,都是手的掌心或手指与掌心的同侧部位触电。刚触电时, 手因条件反射而弯曲,而弯曲的方向恰使手不自觉地握住了导线。 这样,加长了触电时间,手很快地痉挛以致麻痹。 这时即使想到应松开手指、抽回手臂,已不可能,形似被“吸住”了。如若触电时间再长一点,人的中枢神经都已麻痹,此时更不会抽手了。这些过程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
  如手的背面触电,对一般的民用电,则不容易导致死亡,有经验的电工为了判断用电器是否漏电而手边又无电笔,有时就用食指指甲一面去轻触用电器外壳。若漏电,则食指将因条件反射而弯曲,弯曲的方向又恰是脱离用电器的方向。这样,触电时间很短,不致有危险。当然,电压很高,这样做也会发生危险。

网友H:
9楼说得对。

本人就被电过。

网友I:
我的理解所谓的吸人,就是被电后甩不掉带电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理解所谓的吸人,就是被电后甩不掉带电体

网友J:
我觉得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对外行人应说外行话。可以跟他们说,不要用手抓裸露的线,否则会“吸”人,要注意安全!

网友K:
应该 是人的生理机能反射导致的,"吸人"的这个说法,是土话吧?

网友L:
低压时人体触电时与带电体的距离很近且因电压低接触时不会放弧,人体很难摆脱,所以叫吸住。高压触电因人体还未接触到带电体即发生空气击穿,引起弧光,由于电动力很大发生排斥,所以叫排开。低压一般造成电伤多,高压一般造成点击多。个人意见。

网友M: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的,用手背触电为何吸不住就明白了

网友N:
同意1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