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23):
各位老师:
今天我在调试CC-LINK时遇到一个问题,特向各位老师求教!
有一个CC-LINK本地站连接不上,在诊断时(如下图所示)链接状态提示:等待接收参数状态。
在主站的参数设置中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此问题。此站的前边的本地站和后边本地站均通讯正常,说明线路也应该没问题。我们重新下载主站的CC-LINK参数后问题仍存在。
此问题站CC-LINK模块前面板的指示灯只有“RUN”亮,其它的指示灯(如“L RUN”,“RD”,“SD”等)均不亮。模块也更换过,更换后问题也存在。
我分析此站的问题是主站的参数不能传到本地站的模块中来,但不知为什么传不过来?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已解决,原来就通讯线接错了(DA线接到了NC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原来就通讯线接错了(DA线接到了NC上)

所以才导致本地站接受不到主站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