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和并口

楼主(2008-04-23):
串口和并口有什么区别?      搞忘了!

网友A:
 顾名思义:

串口数据的传送是串行的,一路通讯线路发送一连串的0和1

并口数据的传输是并行的,比如8位的数据就有8根数据线,8位数据被同时接收

网友B:
串口一般是9针.

并口有15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