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23):
我想问问各位同事,使用冰水的空调上的比例阀是用什么信号控制比例阀开度的。

网友A:
比例阀控制一般有电压0-10V或4-20MA的模拟信号控制,但不知道你所说的,因为我没接触过冰水空调

网友B:
模拟信号,4~20mA或0~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例阀控制一般有电压0-10V或4-20MA的模拟信号控制,但不知道你所说的,因为我没接触过冰水空调

网友D:
                 一般,4-20mA    0-10V   。

        我这有一个就是4-20mA    用DC24V   加几个电阻,一个4.7  k  R电位器。 给定信号。

网友E:
哦,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