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线应该选多大

楼主(2008-04-23):
   两条电缆(50*3+25*1)*2 的,我想把两条25 的一条做零,一条做地。负载是4台风机,星三角启动, 零线用于控制回路和备用220V的开关、插座。 不知25的一条做地线够不够大。这两条线来自不同的变压器, 是否能共用同一条零线、地线。

网友A:
    没弄明白。地线够了

网友B:
你打错了吧,50*3+25*1,你只有一根25的。

网友C:
还没看懂,明明只有一根25*1 的电缆,何来两根?????

网友D:
地线最好用黄绿线,以便在查看线路时方便,不会出错。

网友E:
明明写的两根啊,地线足够了,哈哈

网友F:
地线够了,地线最好用黄绿线,以便在查看线路时方便,不会出错,安全。

网友G:
两条线来自不同的变压器,不能公用一根零线。这样容易出故障,你应该再拉一根接地线。最好用35的

网友H:
还是重新拉一根线,不同的变压器共用零线出鼓掌的时候太可怕了

网友I:
这样不行的.........

网友J:
零线不同会跳闸的,那么简单,肯定不行拉。,地线可以公用,地线最好用黄绿,不然好容易出问题,如果没有就可以用黄绿胶布包一下接口那里,人家容易识别`~

网友K:
零线是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的,不同变压器的零线相连后,肯定二者之间有影响

就是不知道零线相连后,然后和地再相连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