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的节能问题

楼主(2008-04-23):
有个问题以前也在网站上看过论坛,就是说变频空调跟本就不节能,也请各位在这里论证一下。有兴趣的同事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A:
这主要看设定的温度与实际温度的温差情况,如果变频器老是在满负荷运行,那肯定不省电,还要浪费电,变频器本身要费一部分电。如果长期运行不是满负载肯定省电,变频器通过PID闭环调节电机不需要频繁启停,从而达到节能作用。

网友B:
变频空调的主要特点是舒服,由于电动机转动频率可调节,温差可以很小,室温恒定,其他特点一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的主要特点是舒服,由于电动机转动频率可调节,温差可以很小,室温恒定,其他特点一般

这才是重点

网友D:
变频空调的主要特点是舒服,由于电动机转动频率可调节,温差可以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