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70A显示问题

楼主(2008-04-23):
我想在TP170A上显示限位开关的状态,上限开关和下限开关,可是下限开关状态能正常显示得电,而上限开关就是得电了,在触摸屏里也不显示得电了,还是未得电状态。在S7-300PLC里上限和下限状态都正常。为什么上限开关不能显示得电?

网友A:
先用监控表看看上限位的状态,如果正常的话,说明你的画面组太有问题,或是连接的变量不正确,或是状态属性(颜色等)设置不正确

网友B:
照你说肯定组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