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马达高手请进来

楼主(2008-04-23):
我们公司有台美国姥的自动机,直流马达有问题,开始是对地绝缘不良导致烧保险,供应商维修时清理了马达测绝缘就OK了,可是装好了试机出现新的故障,就是转速不均匀,有喘震,机械部分应该没问题,可是检查电刷和线圈都无发现问题,现在供应商已经快丢下跑了,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检查转子线圈啊

网友A:
呵检查下电机处理的接线问题啊

嘿嘿是不是接错了呢

网友B:
转子测量有问题吗?.......

网友C:
转子有局部故障

网友D:
415V/240V415V/240V415V/240V415V/240V415V/240V

网友A(2008-07-26):
呵仔细看看励磁绕组接线极性对不???

网友E:
碳  刷压力是否适当???????

网友F:
  电源有问题不``?

网友G:
查下电刷和转子,用表测量下转子上分布铜片间有无断路现象,还有转子各绕组的电阻是否均!

 ;

网友H:
ww.mkyd.net

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I:
检查励磁部分

网友J:
可能是接线错了

网友K:
呵呵!仔细看看励磁绕组接线极性对不?还有电源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