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23):
那位用过杜威的液位控制器,就是液位达到高限位时水泵停止,达到低液位时水泵启动,现在我的无法启动,短接控制器的公共端点和高限位可以停止水泵,短接公共端子和低限位可以启动水泵,但是接上探针就不能启动水泵,请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探针有一项要接地,也就是公共端。

网友B:
会不会是探针的接触不好

网友C:
探针要有个对应的地,就是公共端

网友D:
没说清楚你要控制的是什么液体?   有些不良导液体是不会对电极提供信号的,所以无法准确的控制液面.      比如 吃的桶水(纯净水) 山水.....

网友E:
仔细研究使用手册中相关细节内容

网友F:
"短接控制器的公共端点和高限位可以停止水泵,短接公共端子和低限位可以启动水泵",说明控制器没问题。

你把液位控制器“公共端”接到“装液位的罐上”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短接控制器的公共端点和高限位可以停止水泵,短接公共端子和低限位可以启动水泵",说明控制器没问题。

你把液位控制器“公共端”接到“装液位的罐上”就可以了。

网友H:
高\底\公共端接错了.

楼主:
现在查出原因了,是探针的公共端和高低限段内部导通了(进水的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I:
那这个杜威的液位控制器 好使不?  我们也要选择一个此类控制功能的液位器,  所以请教一下你的使用经验, 谢谢  还有你使用过防爆的液位器没? 建议建议  谢谢了哦

楼主:
杜威仪表还可以把

楼主(2009-05-23):
各位我的杜威液位控制器又出现问题了,输出信号老是接通、断开,频繁的动作,没有查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