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地线、零线问题

楼主(2008-04-23):
   我公司两个配电柜分别来自不同的两个变压器,我要把这两个柜子里的一部份开关挪到另一个柜子里,电源还是分别从这两个柜子里引,合并到同一个配电柜的两路电源是否能共用一条零线和底线。

网友A:
呵呵,楼主的意思是把两台变压器的零线和地线直接连起来用,还是只用“另一个柜子里”的零线和地线?

网友B:
为什么不从一个柜子里引电源呢?

网友C:
地线和零线都是应该公用的

网友D:
不同变压器出的零线不可以公用,那样会跳闸,,地线可以公用`~....

网友E:
照楼主的意思;一个电柜有两个电源喽,安全第一

网友F:
最好不要共用!以避免干扰!

楼主:
对:上下求索关于呵呵,楼主的意思是把两台变压器的零线和地线直接连起来用,还是只用“另一个柜子里”的零线和地线?内容的回复:

两路电源共用其中一台变压器的零线。

网友G:
如果零线要公用,那么变压器要并联运行,地线可以公用的

网友H:
最好不要共用!以免发生故障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照楼主的意思;一个电柜有两个电源喽,安全第一

网友J:
个人认为可以用。

网友K:
如果两个电源变压器的零线都是直接接地系统,那么两个零线在一个柜子里要连接,并重复接地!

网友L:
零线尽量不公用,接地线当然可以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