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直流稳压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08-04-23):
鄙人现在用的有一个24V直流稳压开关电源,不知道怎么回事,出现了很奇怪的故障现象,故障现象为:

24V电源在不带载的情况下电压是有的,可当把电源的负极跟负载的负极想连接的时候,24V电压输出就直接没有了

不知道哪个高人知道怎么回事       麻烦帮帮小弟我

我正困惑不已

网友A:
先不连电源和负载,量一下负载负极和电源负极的相对电压,如果有电压差,那一定是电源和负载某处短路了,比如线头相碰等。

楼主:
电源不连接PLC的情况下       直流电压有输出的

而我所谓的负载也就是PLC      在连上PLC的负极以后    直流输出电压就没有了、

而单单连上正极   不连负极       却有直流电压输出

网友B:
奇怪了,有人知道吗?指点一下啊

网友C:
可能是在整流部分电容的问题,换一个试试.另外,对于所用的电源,负载也许太大

楼主:
电子电路我不是很在行      看着一堆堆的电子元器件头都晕

网友D:
把开关电源的输入220v取自隔离变压器试一下,地线 不要接。

网友E:
是比较奇怪的,按上边的说法试一下.

网友F:
电路板有地方接触不好,有时断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先不连电源和负载,量一下负载负极和电源负极的相对电压,如果有电压差,那一定是电源和负载某处短路了,比如线头相碰等。

好方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光耦的问题     光耦被电容的电解液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