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水壶???为什么呢??

楼主(2008-04-24):
电水壶的发热体放在水中,水不是导电的吗?为什么去测水壶的时候又不带电呢(没有接地)??而用烧水棒的时候水就有电呢??

网友A:
电热丝与外壁的管子之间是绝缘的。

网友B:
对,电热丝与外层金属间好象有白色陶瓷绝缘层,否则,太危险了,

热得快就是这样,找一个坏的拆下来

网友C:
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白色的石英砂作绝缘

网友D:
发热丝跟外边是绝缘的......

网友E:
  电热丝与外壳金属之间有绝缘沙,所以电热丝的外科金属上没有电,而加热棒没有绝缘材料,所以有电。

很不同的电工知识。。

网友F:
电热丝与外层金属间好象有白色陶瓷绝缘层

网友B:
是石英砂,我还以为陶瓷呢,白色的

网友G:
  有电的是绝缘不好,谢谢

网友H:
电热丝与外层金属间有白色陶瓷绝缘层

网友I:
用来烧水的是加热器,它的外部是绝缘的!!!